V星H55M-SE32(MS-7636 REV3.1)不触发

楼主(2016-06-01):
          V星H55M-SE32(MS-7636 REV3.1)主板维修

板子型号。

板子一开始无待机电压。

图纸有这芯片产生待机电压,换掉之后有待机3.3v。本以为修好了,谁知FCH无3VSB电压。(按V星H55时序,
3vSB也是待机电路的一部分。)

查图纸,这芯片3 4脚电压都正常。就是2脚EN无电压,电阻R434上拉5VSB正常,经测量电阻

正常,芯片换过还是不出电压,修得无奈直接短接R434,再测量2脚只有0.5V的电压。

查图纸再测量3VSB_EN相连去处,Q51  D1脚电压3.3,G2 G1都有3.3v。
Q52  G1脚电压3.3v 其他脚无电压(不知道算不算正常,理论知识有点差,需要脑补)
换掉Q52之后,也一样。

    之后查3VSB直接进到桥,修得无奈,加焊桥之后无果了,兴趣可能桥坏了。
之后放弃了,不知道该什么修了。各位师傅该什么修呢?提提醒一下。菜鸟经验不足,望指点下

网友:
拆掉Q51 和Q52看下,Q52要不拉低EN的话必须要RTCRST#为高电平。

网友:
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Q52  G2脚必须高电平啊  3到5V把  没电压不对啊  查下上面那电阻2端电压  然后把G52拆掉 看看能恢复么   也可以把这相连的MOS管拆掉  排除MOS击穿短路问题  最后才去排除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