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S外接正常,内接无字无背光

楼主(2016-06-01):
DP转LVDS芯片换了两个了 ,都不行,供电也正常,IO也换过了,现求IO  ROM
型号 G405S    版号、A091P       IO型号、KB9012   A3      有的别藏了,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6-6-2 12:25):
已修复,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6-6-2 13:54):
ec  南桥nios   在42楼    ec bios  全网首发

网友A:
2132s和2132R不通用,事实以证明

网友:
G505S   Z505  都是这个主板,版号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132s和2132R不通用,事实以证明

修过类似的, 带显示芯片的真么不好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过类似的, 带显示芯片的真么不好修

哎  是的哇 ,赚钱不容易了,G86越来越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哎  是的哇 ,赚钱不容易了,G86越来越少,了

G86的我这是基本看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是的哇 ,赚钱不容易了,G86越来越少,了

很烦这种带集显芯片的,有的加热下能亮,凉了就不行了

网友D:
这个加汗显卡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G86的我这是基本看不到了

越来越少了,已经沦为历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加汗显卡可以

不是显卡问题,这个可以肯定的

网友E:
修好没有?两个测量数据是同板号上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没有?两个测量数据是同板号上测的吗?

没修好  不是一个版,一个华硕的RTD2132S,一个联想的  RTD2132R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没有?两个测量数据是同板号上测的吗?

华硕的是正常亮机的

网友E:
不显的板12脚和32脚不正常,主要还是32脚。芯片是否受EC总线或者外部ROM控制或完全不控制,关键在于30/31脚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显的板12脚和32脚不正常,主要还是32脚。芯片是否受EC总线或者外部ROM控制或完全不控制,关键在于30/31脚 ...

就是感觉EC  rom有问题 ,想刷个试试,没有这R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感觉EC  rom有问题 ,想刷个试试,没有这ROM

感觉不像,你查一下9/10是否通到EC,图中30置低、31置高应该不受程序控制。
32PIN的HPD不正常,通过切断来判断还是芯片有问题或来自CPU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像,你查一下9/10是否通到EC,图中30置低、31置高应该不受程序控制。
32PIN的HPD不正常,通过切断 ...

9.10脚经过两个O欧姆电阻到EC正常,我试试把32段开试试,芯片我换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0脚经过两个O欧姆电阻到EC正常,我试试把32段开试试,芯片我换两个了

断开了 ,还不不出电压

网友E:
12PIN是通过电感进来的1.2V为什么没有?屏有没有换过,屏的码片供电有无具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就是感觉EC  rom有问题 ,想刷个试试,没有这ROM

我看到过很多帖子说KB9012大部分都是影响触发的  但是我还没看到过影响显示  或许楼主真的该证实下  9012的程序月饼的帖子有  而且百度搜索的话第一个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2PIN是通过电感进来的1.2V为什么没有?屏有没有换过,屏的码片供电有无具备?

12pin  电感没有用料,屏也换了,求大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pin  电感没有用料,屏也换了,求大师指导

谢谢大师,已修复,仔细观察,发现8pin好像被别人拆了个电阻,        真心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不像,你查一下9/10是否通到EC,图中30置低、31置高应该不受程序控制。
32PIN的HPD不正常,通过切断 ...

谢谢大师,已修复,仔细观察,发现8pin好像被别人拆了个电阻,        真心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过很多帖子说KB9012大部分都是影响触发的  但是我还没看到过影响显示  或许楼主真的该证实下  9012 ...

不是io问题,已证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2pin  电感没有用料,屏也换了,求大师指导

指导不敢,共同探讨与学习。屏的+3VS必须要满足,AMD的U有坏的可能,参考图纸尝试将30/31的状态改变有无变化。
修好还望说说,涨涨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io问题,已证实

像这种外接显内接不显你考虑过屏吗?还是说屏已经测过了,只剩下主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指导不敢,共同探讨与学习。屏的+3VS必须要满足,AMD的U有坏的可能,参考图纸尝试将30/31的状态改变有无 ...

发现8pin好像被别人拆了个电阻,        真心感谢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是io问题,已证实

楼主你现在修好没有?修好了再发个帖子说说具体维修流程呗

网友E:
嗯 修好就好,以此也涨了经验。测到32PIN不正常,芯片及芯片周边元件的问题造成多。

网友G:
那么老还有维修的价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么老还有维修的价值么。

呵呵  好笑的一b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修好就好,以此也涨了经验。测到32PIN不正常,芯片及芯片周边元件的问题造成多。

以后还要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现在修好没有?修好了再发个帖子说说具体维修流程呗

已修复,8pin 12k电阻别人为拆了

网友H:
哥你把头像换下吓得我都不敢评论

网友:
不是io问题,IO出来的电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你把头像换下吓得我都不敢评论

话说着头像已经镇住好多认javascript:;了

网友:
南桥  ec   bios    OK

Lenovo g405s G505s-LA-A091P-rev1.A.rar

网友:
能不能是屏有问题呢?EDP的吧?

网友:
最后是修什么好的

网友I:
这个是还桥啊   肯定好

网友:
这个电阻有做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32s和2132R不通用,事实以证明

很好的经验总结,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还桥啊   肯定好

仔细看帖子,谢谢

网友:
是啊 DV2000 dv3000成为过去

网友:
维修历程很艰辛,不过结果很欣慰,顶一下

网友J:
还好发现了,要不真是修死人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好发现了,要不真是修死人了。赞一个

谢谢谢谢,呵呵

网友:
学习了,佩服LZ,思路清晰。。。

网友K:
我就想知道 LZ  怎么确定不是显卡问题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就想知道 LZ  怎么确定不是显卡问题的呢?

此机器把独显电感翘起,可以用集显,明白了吧

网友L: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M:
这宗问题的前段时间还修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技术不错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哎,小白白  客气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宗问题的前段时间还修过一个

故障一样吗

网友:
看来是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