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919SW时通电时不通电搞笑维修

楼主(2016-06-01):
今天早上一个商家拿了一台AOC919SW的显示器过来说:“这显示器有点日怪,时通电时不通电”,心里想了下,可能是电容鼓包或者虚焊了吧,毕竟这板子最爱虚焊了。拆开看了一下,电容全部都是换过的,可能是想自己搞没搞好吧,量了一下接口12V5V5V2.2V都有而且很稳定,没有跳变,高压板应该是OK的正常程序走一道,先刷个BIOS,故障依旧,搞驱动板吧,拆下驱动板,就在这个时候好戏登场了,我正抽中烟,烟灰不小心掉在了驱动板上,旁边的学徒说:“赶快把烟灰弄出来,会短路的”.................,还是听学徒大哥的,毕竟诅咒还是很厉害的,然后把烟灰清理掉,怎么烟灰刚掉下去电容的外壳就烧化啦,不可能,短短5.6秒就化了?这是我拆下来照的 像素不好,请谅解!看了一下背面 ON/OFF  开关,此时我恍然大悟,换了一个16V 100UF的电容, 好了。   到此结束,不要喷我大哥们。。。。

网友A:
是上家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上家造成的。。。。。。。。

对,上家其实换了那颗电容,换了一个6.3V的.........我换了一颗16V 100UF的

网友:
请那学徒大哥指教    烟灰是如何会造成短路的

网友:
这样的机会都给你遇上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