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REV:1.1报警六声重启不显BIOS

楼主(2016-06-01):
GA-B75M-D3V  REV:1.1报警六声重启不显  双BLOS

网友:
这板BIOS坏的很多。

网友:
有谁修过这款没有3.3V待机电压的。

网友A:
3.3vsb,没有,看看集成网卡是不是短路了,或看一下1117(1084)有没有3.3V,与5V,  3.3VSB一般是5VSB转换得来的,一路给了网卡,一路给南桥,一路进了IO,还有一个进了PCI槽

网友:
技嘉的bios 比较容易坏

网友B:
意思就是对换了BIOS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对换了BIOS是吧

刷过M_BL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sb,没有,看看集成网卡是不是短路了,或看一下1117(1084)有没有3.3V,与5V,  3.3VSB一般是5VSB转换得来的, ...

没有短路。这是双5V供电在。问题就出在这5V上。查了相连没有查出来。这主板都没有标记原件位置不好查。

网友:
技嘉的 BIOS 坏的多  已经修到很多啦

网友:
技嘉的板真的很容易坏BIOS,

网友:
现在你们修主板什么价格啊?都提不起最近三四年都很少修主板了,价钱太低了!

网友:
反复重起缺供电、BIOS问题

网友:
硬盘,CPU,内存就这三个慢慢查!!!

网友:
刷主BIOS就OK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