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3开机不过内存

楼主(2016-06-01):
一块联想l-ig43的主板开机不过内存。电压都正常。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怀疑BIOS   就先刷一个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要刷过才知道

网友:
不是断线就是BIOS问题  修过一些

网友:
楼主不过内存你查的什么电压,基准,SPD  SMDATA  SMCLK,内存复位。数据线地址线阻值,还是一样就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