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神奇的杂的不能再杂的H55挡E9、这是谁家淘宝卖的。你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你

楼主(2016-06-01):
主板型号:

故障:挡E9有报警声滴-滴-滴-滴不显示
       大中午的本想打个瞌睡,门外一个"帅小伙"抱着一个主机过来说开机不显示,接过机器 看了一下 还蛮新的。来张侧视图。白色的那个

   跟客户交流了一下,才知道是某宝上买的 999.插上诊断卡,跑18。跟客户说,是板子的问题,报了价,。留个电话,修好再 给你打电话,
       打发客户走了  把板子取下,动动CPU(i5-650), 插插内存,  显示了。能进系统.心想捡到死鱼了、 于是立马装机,装好之后,插电上电,不显示 ,诊断卡显示18.奇怪了。在外面是好的,装上去就坏了。机箱的问题?
取下来测试还是跑18。 又动内存CPU, 跑E9.还发出滴-滴-滴-滴的声音。

   内存1.5.  CPU 1.13V 桥1.1  总线1.25v.时钟正常, 网卡声卡COM芯片都有拆了, 还是 挡E9 。拔了内存跑

说明内存过了,插不插显卡也是跑E9。
这显卡跟内存看着好........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求大神指点。 会不会跟BIOS有关呢?

网友A:
先测下内存的条件,

网友B:
跑E9应该是内存系统总线出问题了。你先查下CLK DATA正常不?BIOS也有可能

网友:
测一下vga接口吧

网友:
不带集显 。

网友C:
呵呵呵,找BIOS写下

网友D:
看看cmos电池电量够吗/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好像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E9应该是内存系统总线出问题了。你先查下CLK DATA正常不?BIOS也有可能

内存两条总线3.3V很正常、。BIOS的话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下内存的条件,

内存供电时钟SPD 总线都正常VTT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好像我有

没型号, 全版就写了个H55 REV 2.3 ... 万恶的淘宝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cmos电池电量够吗/

3.3V有的。内存有换过, 没有CPU 换,但是之前能亮机进系统。CPU应该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呵,找BIOS写下

就是没BIOS  都不知道是哪家生产的。 连名字都没有,怎么找BIOS 刷BIOS

网友:
淘宝上的垃圾板子!我看你还是换一个板子吧!

网友:
把他的东西测试完都是好的,然后报价换主板,内存要多测几遍  感觉不是什么好条子!

网友:
应该是BIOS资料错了。

网友:
V星挡e9不是外设吗?比如usb供电的5v,看看有木有

网友E:
换内存的试一下了,,好像只能用双面内存的

网友F:
显示过 说明BIOS是好的

网友:
看看CPU座,或者压着CPU开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内存的试一下了,,好像只能用双面内存的

内存肯定换了,。他原来的两条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过 说明BIOS是好的

维修不是事的那个本书上说发出滴滴滴滴的声音要么是内存有问题,要么是BIOS资料出错

网友:
换个cpu 试过没有的哟,有碰到过cpu坏不过内存的.,,cpu不稳定,坏cpu现在在还在这的哟,有时亮,有时不过内存

网友:
之前好过,说明就是内存,CPU这块问题,你压压CPU座,感觉问题应该在座子

网友:
对的 20楼说得在理  你这个现象基本是出在不过内存 有CPU的话可以先换个U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过 说明BIOS是好的

那不一定,我以前秀一个HP的机器修好是亮的立马装机,装好后不亮了,还不走码,开始以为BIOS是好的,修死都不走码,后来试着刷个bios,居然好了

网友:
看题还以为是你在淘宝定了什么芯片之类,搞死了你,所以才打他

网友:
E和D都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