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6850显卡装驱动花屏死机

楼主(2016-06-01):
asus6850显卡装驱动花屏死机,不装驱动蛮正常,求大神告诉是显存还是主芯片的问题怎么确定

网友:
这能引起的问题太多啦,显卡、供电、滤波电容等等

网友:
主芯片可能性大!

网友:
这样的话   基本上是核心的可能性大了

网友:
要确定的话可以用风枪加热试下,

网友:
经验告诉我是核心挂了 挂闲鱼80出了吧

网友:
可能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