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无内存反馈电压求助

楼主(2016-06-01):
主板:华硕M5A78L-M LX3 PLUS
版号:1.03
故障:无内存电压,内存电压PWM芯片无反馈电压

测量无内存电压 PWM芯片是RT8120H

测量1 5脚12V 6脚FB反馈0V 7脚0.6V
更换过芯片后故障依旧 于是追查反馈

反馈电阻阻值都正常
继续追查最后发现最后到了第7脚开启

1.反馈的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2.7脚电压只有0.6 根据点位图只与旁边电阻相连 无任何上拉或其他开启 这是PWM内部发出的?

亦或者是我的思路错了? 还是我看错了或者使用点位图方法不对?
很少修反馈电路 对反馈电路不清楚 修的有点晕 求大神指导下
附上点位图

网友A:
这个电路中是自开启的,你确定后级没有短路的话,继续换RT8120H,这芯片很多新的都是坏的。

网友:
换拆机的芯片看看吧

网友B:
先确定一下    一顺间有没有电压出来    再考虑反馈

网友C:
看一下fb脚有没有连到调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中是自开启的,你确定后级没有短路的话,继续换RT8120H,这芯片很多新的都是坏的。

不是8120的问题

网友D:
换过的 换下来的芯片焊在其他板上也能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fb脚有没有连到调压芯片

没有的 最后换了全部电阻和上下管出电压了   推测是上管或者反馈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一下    一顺间有没有电压出来    再考虑反馈

没有的 示波器波形也没有  最后把反馈和7脚相连的电阻和上下管全换了后此板修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过的 换下来的芯片焊在其他板上也能出电压

那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重点看看外围条件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应该不是芯片的问题 重点看看外围条件吧

嗯  最后把外围电阻和上下管全换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  最后把外围电阻和上下管全换了好了

修好 收钱 搞定

网友:
就像看神仙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