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550ti,在dos下小花,进系统正常,但是打不上驱动,求助

楼主(2016-06-01):
刷bios有用吗

网友:
打不上驱动   一般是核心坏了  刷BIOS  基本无用

网友:
看有没有掉件,换一个主板肯定花的。 要不就虚焊了

网友:
加焊一下。试下

网友:
我有一片GTX560SE的,加焊显卡OK

网友:
BIOS刷一下试试看,不行就加焊吧!

网友:
应该是核心坏了,或者显存脱焊了

网友:
感觉要上BGA  不行再刷bOIS

网友:
觉得刷bios没用,不过还是先刷试试吧

网友:
必须加焊的 或者显存坏了

网友:
刷BIOS没用,核心基本挂了

网友:
还是先加焊试试

网友:
上烛台,百分之九十的好

网友(2016-07-01):
嗯嗯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