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笔记本怎么查准系统?

楼主(2016-06-01):
求神舟
笔记本
怎么查准系统?
笔记本

网友:
还是要查板号吧

网友:
查准系统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啊,看不懂啊,什么叫准系统?

网友:
是不是已定的系统,但是还没有安装的系统叫做准系统

网友:
进官网或者百度一下,看出售信息一般会出预装系统

网友:
你管他什么准系统,自己想装什么系统就行了

网友:
进官网或者百度一下

网友(2016-07-04):
官方应该可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