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6-01):
今有 铭瑄主板  ms-n61p 不插cpu供电能 上电  插上cpu供电 马上掉电 一般是 cpu供电断路引起的  直接上下管对地打值 上管d极494好的 下关d极15好的【装了cpu】这是不是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管子看不出来是短路,,,

网友:
额 那大神  咋修啊

网友:
换个cpu在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供电出不来引起的掉电    芯片的供电 开启先查一下

网友:
先分清是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如是电源保护还是要查短路。

网友:
看阻值的话是正常,楼主你通电试下吧。如果还是不出供电的可以换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