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DELL旗下牛X 外星人M17X M6500工作站

楼主(2016-06-01):
这两台机是昨天修的,问题不是很难,但现象比较特殊少见,所以把它们分享给大家! 先说下第1台  DELL外星人 M17X,对!又是它,这个月这机型修得比较多,客户拿来现象是开机报警,报什么警呢,比较奇怪的声音,嘀--嘀--嘀--一直叫不会停顿,有点像老款IBM不插内存的报警音!又像是键盘按键短路的声音,似乎这种报警在以往的DELL机器里没有听到过,我们知道,常见的DELL机  1声系统板故障- BIOS检验和故障  2声内存  3声芯片组错误  4声RAM读写错误 5声实时时钟  6声显卡  7声CPU(M4030 M5010多是北桥问题)  8声液晶屏,屏线,显卡较多。看起来跟DELL官方给出的类型只有第一项比较相近。刚好前几天也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版号都是一样,显卡不一样,但是显卡板上自带有BIOS芯片,而且这种外星人多数都是双显卡,取了显卡板也可以亮机!那就刷吧。刷好测试,电流先是跳变了两次,然后电流很平稳,过了10秒左右,屏背光点亮了,紧接着外星人的LOG出现,原来还是BIOS的问题。BIOS损坏报一声连续警的现象还是头一次见,断断续续的倒是遇到过。所以说这东西没有绝对的。大家以后遇到相同问题时,可以直接找BIOS开刷了。我把本机的亮机BIOS上传给朋友们方便测试。由于是四代新平台,机器亮机时间比较长点,大家确定好问题后,自行合成吧。

         另一台DELL M6500工作站,做工堪称一流,问题是开机有背光无图像显示。而且客户开机时是用的开机键左边的另一个按键开的机,原本的开机键无法开机的。根据现象大概判断是显卡虚焊了,拆出C壳以后,看了下,这机器有两个风扇,左边的CPU风扇比较干净,右边显卡这边完全堵掉了,拆出显卡用热风枪加热了一会儿,简单地把机器装了下试机,还是不亮,不过现在怎么连背光都没有了。刚开始还以为是不是高压板是单独的排线,可看了下屏上面下来的排线都插好了,这奇怪了,没动什么东西啊,而且现在为啥按开机键,和旁边的键都不能触发了,反复试了几次都一样,插上开关面板就不能触发,取掉后可自动开机但电流跳得奇怪1.5--0.8--1.1之类的乱跳。会不会是BIOS文件损坏了,索性就下了一个刷上,一样的现象。于是上论坛里搜了搜此机。这机器修得不多,绝大多数都是上传的BIOS文件,看到下一个贴时,这么巧,居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784-1-1.html但是后面也没有说有没有修好。。。。那就自己慢慢找问题吧,捷径是没有了。说不定我找到了问题还能告诉之前的朋友,不过看了下发贴时间已经是去年的事了。插上开关板不能开机,也不能自动上电,会不会是上面有短路了,拆出开关小电路板,才发现这机器的开关设计原理是跟键盘 一样的,靠胶圈里的导电胶把电路导通,而且明显开关这边焊盘明显发黑氧化了。极有可能是漏电,几经处理后,再找来2B铅笔把导电胶也涂了涂,效果不错,现在开关也能正常开关机了插上面板后,开机电流跳变也不再是乱跳一通。但是风扇异常狂转掉电,立马刷回原来的BIOS,接屏后回到了原来的故障,有光无显,说明下的BIOS有问题。又浪费了5分。那么直接上BGA吧,看来虚焊有点严重,热风枪是测试不到了。最后做完BGA完美亮机,DELL熟悉的LOG出来了。问题比较简单,但比较少见。附上两台机的BIOS文件,绝对OK的。大家放心下载吧!

网友:
两机的BIOS文件在这里,请核对版号下载

DELL M6500 DAOXM2MBAG1 REV G OK .rar

1.08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2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DELL外星人 LA-9331P REV 1.0 N14E-GS-A1 UH14 OK.rar

3.34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看来我要努力了

网友A:
这二台机利润肯定可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二台机利润肯定可观

还可以。,高端机量还不错

网友B:
浪费了5分不要紧啊,可气的就是下到的bios居然是坏的我中好几次招了

网友C(2018-12-28):
可气的就是下到的bios居然是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浪费了5分不要紧啊,可气的就是下到的bios居然是坏的我中好几次招了

朋友,我这BIOS是亮机备份出来的,你要么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气的就是下到的bios居然是坏

不知你是灌水还是啥的,我这BIOS是亮机编程器备份出来的,应该不会有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朋友,我这BIOS是亮机备份出来的,你要么找找其他原因???

为啥隔了两年才回复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啥隔了两年才回复呢

没留意所以。。。。。。。你娃老实交待后来是啥问题,BIOS可能要合成才会亮机快是真的

网友:
感谢分享留着备用 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留意所以。。。。。。。你娃老实交待后来是啥问题,BIOS可能要合成才会亮机快是真的

忘记了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