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 问题

楼主(2016-06-01):
华硕g41 一开始cpu 12v短 拆掉路不短了 可换上场管一直烧上管什么原因 救大神
华硕

网友:
只是一路上管老是烧 去掉那一路上管可以亮机

网友:
查一下反馈脚回到那一个控制芯片,然后换掉

网友:
老是烧上管 有很多原因的 自举不足 G极断线 芯片本身 换得MOS管功率不足

网友:
换的时候最好一组的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屡烧上管基本上只要把下管换了然后芯片换了基本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