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dm002 固件门问题修复

楼主(2016-06-01):
网友发来一块st500dm002 不认的盘;到手后,接主板不认,通电电机转无异响;测工作电流和波形不正常,判断电路板坏;淘宝邮购一块,换bios后接上电路板,电流和波形正常了;接上USB-TTL线,用stcom终端打开后,按ctrl+Z 始终没有一点反应,无法进F3 T级;试过断电隔离,插塑料片都不行;只有采取绝招,短路电路板了,找到短路点,开机短接,发觉短接的时机很关键,SATA  Reset 出来就晚了;短接后F3 T 出来了,后面再清表,通病。。。。断电接上主板,认盘了,数据也还在。。。。。扫描基本无问题,至此圆满修复。。。

网友:
用232线刷过一个固件门硬盘

网友:
楼主把短接的点,和R232接线法,软件能否传一份给我,我有块硬盘想试一下535948609@com.谢谢

网友:
高手,工具共享下吧。呵呵

网友:
ST   DM003的三角板才烦人呢

网友:
能否 把 过程写的再明白点啊 。。。。小白看不懂啊

网友(2017-06-03):
可惜的是最关键电路板短接点没图呀!

网友:
强烈建议上图 共享共享

网友:
楼主说具体点点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大体思路看懂了,细节还需优化

网友:
板坏  固件坏  有点曲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