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光驱位硬盘。不认主盘

楼主(2016-06-01):
我自己的电脑。acer E1-471G 今天买了光驱位硬盘托架。把原来的硬盘(无系统)插上后,BIOS里只认光驱位硬盘。不认主盘(120三星固态),拔掉后光驱位后,就认主盘了(固态盘),还有之前把用usb接口插机械盘的话,也是直接进机械盘了,不进主盘位置的固态盘。我查了查说可能是主从盘设置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设置,想请教各位大神!多谢多谢!

网友:
看看托架有没有选择开关

网友:
硬盘托架有这问题,有的找不到硬盘

网友:
这个我没遇到过,因为还没加硬盘

网友:
这个问题先排除托架的兼容问题(有的托架装上后上紧螺丝就会引起接口和主板接触不良;或者是托架上的选择开关位置不正确),再就是进PE系统看看有没有识别(或者本身固态盘的设置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固态盘分区设置的问题,或者是托架上的选择开关位置不正确,再者进PE系统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个,,光驱位和主盘同时插就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固态盘分区设置的问题,或者是托架上的选择开关位置不正确,再者进PE系统看看

你好,我找了下,BIOS里认不到主盘,只认到光驱位硬盘,但是开机进F12,可以两个盘都认到。但是优先选择机械盘,次序在这里没有可以改的

网友B:
一看就不是硬件问题 是你自己搞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不是硬件问题 是你自己搞的不对

请问怎么弄啊,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固态盘分区设置的问题,或者是托架上的选择开关位置不正确,再者进PE系统看看

我把两个盘的位置换了下, 还是一样。你说可能是固态盘分区设置问题。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固态盘分区设置的问题,或者是托架上的选择开关位置不正确,再者进PE系统看看

pe里都能认到

网友:
我也碰到了一台ASUS s550

网友C:
托架里有跳线的,你跳的试一下

网友D:
你在BIOS下看下两个都能认到吗

网友:
认不到还是引导不了是两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BIOS下看下两个都能认到吗

BIOS里,系统信息只能看到主硬盘,但是boot菜单里只能看到光驱盘,F12里可以看到两个,但是优先启动机械盘(光驱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托架里有跳线的,你跳的试一下

请问怎么跳啊

网友:
里面有个小拨片,左中右,没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