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开机到1.0几安不显示

楼主(2016-06-01):
早上修了一台Y470大短的被我秒杀了,下午再来了两三台机器,一台待料换显卡,一台感觉没那么好修,先易后难吧,就先拿Y410P开刀吧。客户报修开不了机,用的时候突然黑屏再开机就开不了了,而且之前有过几次按下开关要等很久才会显示。照例还是先接上可调电源,一看开机到1.0几不显示,心想之前开机要等很久才显示,一般都是BIOS问题吧,拆机量了一下各大电感,没发现什么问题,那就先刷BIOS了,刷完果然亮机了,附上亮机BIOS

y410p桥 EC BIOS.zip

网友:
昨天我也修了个这机器 插内存掉电  不插内存不掉电 也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楼主,这是秒杀了啊,我上次修到一个E540也是

网友:
那么简单的就不要发表了,发点有技术性的

网友:
装备  够厉害 主楼

网友:
够速度的,向你学习

网友:
bios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两个BIOS啊

网友:
刷那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