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 NM-A032 转换亮机,值得看

楼主(2016-06-01):
可能对高手来说没什么,不喜勿喷,谢谢,小弟只想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新鲜玩应,还真没有这样弄过,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恩,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
新手也不懂哦,说明白点吧。

网友A:
原来是倒叙看啊

接到的时候是4分屏故障,取了个电阻,OK了?

那个电阻在电路图里是哪?

网友B:
没有标志出是拆的哪个电阻呀

网友C:
都不明确是哪个,怎么说图纸标号也的发一个上来吧

网友:
型号没有?电阻位置没标?说一下这两个明天我找找有没有这个板,试验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呵呵

网友D:
虽然不知道 拆的是哪个电阻 但还是要感谢楼主

网友:
不好意思啊,没有标出来,又没有点位图,在图2中,UT3下面

网友:
不好意思啊,没有点位图,也没有标,在图2,UT3下面一点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倒叙看啊

接到的时候是4分屏故障,取了个电阻,OK了?

不好意思啊,没有点位图,也没有标,在图2,UT3下面一点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标志出是拆的哪个电阻呀

不好意思啊,没有点位图,也没有标,在图2,UT3下面一点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不明确是哪个,怎么说图纸标号也的发一个上来吧

不好意思啊,没有点位图,也没有标,在图2,UT3下面一点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不知道 拆的是哪个电阻 但还是要感谢楼主

不好意思啊,没有点位图,也没有标,在图2,UT3下面一点那里

网友:
先收藏了。下次用

网友: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啊

网友:
不知道那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有图纸吗

网友: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  刷点积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