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机器第一时间如何处理

楼主(2016-06-01):
麻烦请教一下大家进水的机器拆下板子第一时间是先上BGA烤板,再修,还是先修好再烤板呢  哪种比较好呢,还是??

网友:
放烤箱烤一天

网友A:
大师都教我们先清理,再烤。烤后才修

网友B:
时间不用这么久吧,一般我们这边上BGA烤才10多分钟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都教我们先清理,再烤。烤后才修

哦哦,有影响吗,有些时候你还要报风险的

网友:
先通电,当着客户的面烧冒烟

网友:
然后就可以报高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间不用这么久吧,一般我们这边上BGA烤才10多分钟哦

看进水程度咯     大面积进水的你听我的没错     大修上BGA时候不容易爆珠      如果小面积的就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进水程度咯     大面积进水的你听我的没错     大修上BGA时候不容易爆珠      如果小面积的就无所谓

进水的机器修好不怎么稳定,我听他们说的,不知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有影响吗,有些时候你还要报风险的

早应该说好的,烤不要烤的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