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小修记

楼主(2016-06-01):
送修台G470 ,描述加电不显示,上电0.28 ,缺电压,拆机发现1.5V津液,心里爽歪歪,捡钱机器,再仔细看,谁把板子隔断线了,这个就不提了,就一根补上,洗刷刷之后,把电阻电容换掉,芯片加焊一下,处理干干净净上电0.3,测量内存电压0.35V 不对啊,难道没处理好,测量芯片的第4脚没电压,上啦电阻PR507前端有,打值后端对地,更换芯片,上电0.35还是不变,见鬼了,测量电压1。5V正常了,没CPU 电压,测量CPU供电芯片开3.3V,芯片供电都正常,追查DRAMPWROK ,DRAMPWRGD,因为没丝印,测量就找比较方便的测量点,找到CPU座后面,找到DRAMPWROK ,来自于U1 ,第四脚0.V明显没有,一脚+3VS ,二脚来源于桥,0.5V明显没发出,因为没有示波器,侧不了桥瞬间读取BIOS 的波形,追查PWROK APWROK ,均正常,BIOS刷了排除下,25M也起震了,既然桥收到后没动作,换个桥试一下,给BGA师傅20分钟搞定,上电漂亮的LOGO分析的画面显现,看来按照月饼老师讲的时序,即使没有示波器也可以精确的找到问题,简装测试,系统装完后认不到独立显卡,极限可以认到,进BIOS 没有关闭独显,测量显卡的各个电压,当测到PU802这个管子的时候1.35V这个电压值不对啊,从来没见过显卡哪来的1.35V , 就这个管子测量34脚和第五脚通了,不受控了啊,断开隔离点1.5V ,这个芯片的供电也是1.5V,更换料板上的OK,1.03V,进系统还是认不到,难道这个电压过压把显卡搞坏了,这也真TMD脆弱啊,果真更换后认到独显了,哎,想到是洗刷刷捡钱机,心疼 啊,知足常乐,维修还是蛮有乐趣的哈所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下,交流一下,大神也可以指点下小弟,还是希望大家多+++分啦哈哈

网友:
维修就是爱好,知足常乐

网友:
时序,一步步来,得耐心,细心

网友:
独立不认客户也愿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