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LED没有ADJ?改高压

楼主(2016-06-01):
改高压需要断掉原来板上的什么元件?直接断了主供点的电感也可以吧?我看别人改的直接把电容取下来了?屏主供点可以直接?不过负载?(过负载就是保险点吧?不过负载就是怕烧屏,有负载就可以先烧负载断开后级起到保护?)

网友:
改高压直接断掉原高压源头的输入端,,就可以,

网友:
真不能理解你所说是什么,,ADJ是调节亮度好不好,,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改通用 背光 一般不需要ADJ

网友:
如果是LED的话ADJ就是PWM吧。可以试着把它和ON/OFF接一起试下

网友:
改背光 一般ADJ不接 改个ON/OFF就行了

网友:
ADJ是亮度调节信号,ON/OFF才是开关信号。VCC的话,接在原有的VCC供电端即可。保险可以接

网友:
直接断12V供给原高压板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