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90S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6-06-01):
M490S描述加电不显示,上电0.3的电流,拆机发现微微津液,微不足道,没有腐蚀任何东西,测量不出CPU电压,芯片TPS51640 , 没有图纸,有BIOS 的传下QQ498932150,大神们指点下子,思路都没DE 了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你把主机编号给我报下,我帮你上联想官方服务站给你下载,肯定是原厂BIOS

网友:
OK,明天给你发下

网友:
没有图纸吗  查时序吧  或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情况

网友:
还有就是看南桥有没有进水  平看 里面有没有发黑  或BIOS刷 下试下

网友:
主机号码WB11710696

网友:
刷BIOS了,没得用,津液就一滴,在空地,桥芯片都没津液,测量CPU没发出SVID CPU背后有个与门,第四脚是低电平

网友:
没图,EC也没参考图,测量其他电压没问题,CPU供电芯片条件正常,没有CPU的SVID指令,应该是前面的问题,怀疑桥,但没测出故障点,没图纸,大概猜猜是桥没发出DRAMPWROK ,CPU背后的门电路我猜就是那个信号,没图,好着急

网友:
查条件,刷BIOS,再不行干南桥

网友:
进液机器还是好好看看应该还是有腐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