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二极管?在线等师父解答‘’

楼主(2016-06-01):
请问这是什么
二极管
?上面标示(SR2100 BL03)用二极管档红笔正极,黑笔负极,测得183,正常吗?
测一个二极管或
三极管
怎么来判定它的好坏?怎么知道测的数值在标准值内?
window

网友:
正向有阻值,反向无穷大。
SR2100是100V/2A的肖特基二极管。
最大峰值反向电压:100V
最大反向有效电压值:70V
最大直流阻断电压:100V
最大平均整流电流:2A
百度有资料········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电压20V 〜 100V 2.0 AMP的肖特基势垒整流器
[VOLTAGE 20V ~ 100V 2.0 AMP

网友:
肖特二极管

网友A:
应该是肖特二极管
バ幸福De右岸
对 是肖特二极管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肖特二极管
对 是肖特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