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 MLE 2.0开机保护

楼主(2016-06-01):
这个板子坏了 客人换了个   这个收下来研究
发现插上   CPU 12V  就会掉电  很快就会掉  不明白怎么弄新手
在哪里没事量MOS管  也不明白     再到了图纸在看那个管子是干嘛
找到内存1.5V有的 叫P_1V5DUAL_PHASE_20 (开始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想起DDR3是1.5V又在内存边上有大的电感
有1.2V桥的老师说过有  1.2和1.8     都找到了 1.2是内存1.5转换来的  P_+1.05V_1/2_REGIN    (看不懂)
1.8V是  +1.8VSFR   1.8是+3V转换来的   +3V连的是ATX电源    慢慢就懂了   这是我修的第一个主板

这些电压都有就是插上   12V就是掉线   找到图纸练的东西拆  先是拆了12V插槽边上电感  没掉 在装回去了  在就是要量后面的上管
有CPU供电和 集显供电的  这里不知道  就吓量发现不装CPU就不会短路  插上CPU就会短路  我想是不是CPU座的问题
我没事在量  突然想了一下   一个一个量MOS上管量  S和D   叫  发现集显的短路了 换了 就不会掉了  我笑了

但是还是不亮  不知道蒙了   12V上管有了  就是供电的  1.V  几的没出来  (我不知道是多少V)   发下集显的下管也短路了  在拆 换了个好了
哈哈

总结就是

12V掉电保护
单个量12V供电MOS管的   S  D极 有没有短路
在量下管还有没有短路
明白了个集显供电短路装CPU  量CPU供电也是短路的

量的时候都是把CPU  ATX电源  内存都拔掉了

网友:
第一个我修好的板子

网友:
思路不错,排版有点乱

网友:
第一块板子加分鼓励以后多多分享,一般这种短路的都要全部上管下管都要测量的,还有有的时候屡烧管子的话就要换芯片了。

网友:
第一次修板有这水平也不错了,

网友:
第一块板子加分鼓励以后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