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10 CPU 掉了4颗电容如何维修

楼主(2016-06-02):
G2010
掉了4颗电容,上机各项功能都正常,但还是担心,用风枪焊好点?用什么样参数的电容代替呢?
谢谢

网友:
用烙铁焊啊

网友A:
随便找一个大小一样的贴片电容就可以么?

网友:
用洛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个大小一样的贴片电容就可以么?

从别的cpu上拆啊

网友A:
好的,不过看到电容之间间距比较密,烙铁不好搞似乎,俺技术不行,用风枪吹吹应该也OK吧

网友:
找大小相同的电容换上去就差不多

网友:
手抖最不好不要吹,免得越弄越麻烦

网友B:
这种无极性电容拆CPU边上的应该就可以的。个人认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无极性电容拆CPU边上的应该就可以的。个人认为

是无极的?  拆那些老的775应该也有吧?

网友:
坏CPU上拆,担心风枪吹坏CPU就不合算了!

网友:
最好别用风枪,CPU吹不动的。等能吹动了CPU里面就不好说了。反正个人觉得风险比价大。只是个人觉得啊。。具体说的对不对不一定啊。只能说如果是我就拿烙铁焊

网友:
CPU因为封装技术的为题,外壳都是用来散热的。你这么一吹。相当于整体加热到130度,焊点位置185度。差不多这个数值吧

网友:
这个有点儿考验技术

网友:
补上去啊 不上去不就行了

网友:
没必要上电容,掉了就掉了。上了参数不对反而更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不过看到电容之间间距比较密,烙铁不好搞似乎,俺技术不行,用风枪吹吹应该也OK吧

加松香焊,不要连锡,睇准点

网友:
坏CPU上取几个电容焊上去

网友:
风枪要有经验呀,别因小失大了

网友:
能用就算,到时候 搞报废哭都来不及,我以前也有 这样的CPU。 本来亮的闲的蛋疼 用风枪吹,可能温度高了还是吹的时间长了,结果整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无极的?  拆那些老的775应该也有吧?

我觉得是可以用没问题的

网友:
不能用热风枪,,要吹到电容能换,得多久和多少温度啊,,直接烙铁,电容我都是按照体积来代换的

网友:
其实拷机2小时  无问题  也可无需更换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提醒经验,暂时不补焊了,感觉风险挺大,还是保守点能用就行,毕竟大家似乎都是没实战过此类问题哦

网友:
等不能用了再修,修不好也不心疼

网友:
从别的cpu上拆用铬铁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提醒经验,暂时不补焊了,感觉风险挺大,还是保守点能用就行,毕竟大家似乎都是没实战过此类问题 ...

对的 能用就别折腾了
风枪弄这个有风险
而烙铁折腾这个需要非常好的视力 要么配体视显微镜下操作
要焊接好 尖头烙铁 还不能虚焊 所以不如不折腾
滤波电容 多点少点实际影响也不大 设计上都留了余量的

网友:
用着没有问题的话,不用换了

网友:
能用就不要补,要补用尖头烙铁沾助焊剂小心焊,温度可稍高点。风枪不要乱砍,基板对面就是CPU的倒装核心,温度掌握不好很可能会把核心砍坏造成CPU报废!

网友:
别用风枪,吹的不好就彻底没反应了

网友:
这U用了好些天了,感觉发热有点高之外没发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