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不跑码

楼主(2016-06-02):
供电全部正常 复位也正常 BIOS也刷过了就是跑码!!!!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

网友:
cpu复位测试了吗?

网友A:
总线 BIOS片选  CPU复位 有没有?

网友B:
一般CPU复位有了 就要开始寻址了  可以测试BOIS的片选CE是否又动作 可用示波器测试  然后就是地址线 数据线 总线打值了   再不行干桥之类的

网友C:
谢谢   找到原因了cpu到北桥有两条线腐蚀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 BIOS片选  CPU复位 有没有?

谢谢   找到原因了cpu到北桥有两条线腐蚀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CPU复位有了 就要开始寻址了  可以测试BOIS的片选CE是否又动作 可用示波器测试  然后就是地址线 数据线 ...

谢谢   找到原因了cpu到北桥有两条线腐蚀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找到原因了cpu到北桥有两条线腐蚀断了

额  估计都是那些信号线断掉了  真厉害  这都能找到

网友:
腐蚀断线 了  是不是进水了    目 测不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找到原因了cpu到北桥有两条线腐蚀断了

恩  找到原因 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