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不触发,触发掉电,卡logo灰屏

楼主(2016-06-02):
机器到手中,上电第一次:1.2A左右跳动,机器灰屏,这个电流应该已经亮机了,拆下BIOS 芯片,866CS读取错误,坏了,话说这联想笔记本坏bios的一大堆,找个25Q32芯片换上去,对了主板是9001p 1.0版本的,刷了一个论坛里面的BIOS,开机触发一下掉电,偶尔能亮,但是过一会儿也是掉电,换一个芯片装上去,也是一样,实在没办法了,换个EC看看,EC换了之后好了,但是发现两个问题:顾客电脑独显后来发现坏了,BIOS里面屏蔽了,没问题了,为啥不能改为兼容模式启动,一改开机就没有LOGO  一会儿掉电,用EFI引导就没有问题,尝试几次都不行,留下来给你们研究,这个是我刷的第二个BIOS  希望对你们有用

                        本BIOS也是来自于论坛,至于是哪一位同仁的,忘了,反正大家共享。。。。。。。。。。。。。

AMD独显4显存s405 VAUS5 LA-9001P REV 10.zip

网友A:
好像你的电脑你没有完全修好,最终问题也没有发现

网友B:
楼主没搞定,让大伙研究,好伟大

网友C:
你这个CPU坏 了 好吧  直接换一个就好了  修过好多了

网友:
现在搞定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搞定,让大伙研究,好伟大

能开机就好,何必这么介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CPU坏 了 好吧  直接换一个就好了  修过好多了

BGA的CPU还换个鬼,A6的,客户一副随时丢掉这台电脑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你的电脑你没有完全修好,最终问题也没有发现

最终刷的这个bios能亮机,就是只能EFI引导  传统的mbr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