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开机掉电

楼主(2016-06-02):
接到一台V460 ,拆掉电池 光驱硬盘 。加点0.3几马上掉电 ,心想,V460 B460都是铁壳场管故障率较高。拆开机器,发现显卡被修过 ,铁壳场管 被换过。
问机主原来故障是什么 ?机主说”机器屏幕显示掉电 马上又重启“。和顾客沟通好后 马上开工。先测量显卡上的电容,发现短路,拆掉显卡。再找来新的铁壳
场管换上 。再加电 电流能上到0.8 , 再找来个拆机的显卡换上 ,插上内存,通电,电流马上跑到1.2a以上 ,心想机器应该修好了。可是接上屏后,不显示,掉电
重启 反复循环,和顾客说的以前故障一样 ,以前顾客机器屏幕还能显示。拆掉显示屏不掉电,心想屏有问题 ,拿个新屏换上,显示后还是掉电重启。看来顾客的
显示屏也挂了,显示屏换完了,在找条排线测试下吧 ,手里有个B460的坏机器,拆掉排线换上,机器终于能进入系统了。看来这个机器在别的地方维修 误判了,
上家肯定是 加焊了显卡 换了场管 不好 推掉了。还好,顾客好说话。 修主板加换屏 收了顾客不少钱。总结一下,维修时 一定判断好故障点,在开工。不要盲目
去维修,加大了故障点 。先裸板测试 再测试外设 。这个机器就是排线坏了 ,上家误判,导致顾客花了许多冤枉钱。

网友A:
拆开排线 ,发现里面已经烧焦

网友:
是不是被暴力装排线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非常宝贵,感谢。

网友:
上家修板都不拔掉排线裸板修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多

网友:
万万没想到,啦啦啦啦啦啦,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笔记本的排线也是可以混用的。。??还是有类似的几款可以这样用

网友B:
排线指的是屏线吗,还是其他什么线

网友:
枝术真好,思路好清楚.要是遇到不好说话的客户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排线 ,发现里面已经烧焦

都烧焦了 估计屏也是烧了的吧

网友:
技术好  思路清晰

网友:
有一些人真的不会修,害的我们这些二修想出口成章!!!

网友:
细心一直都很重要,

网友:
那屏应该还可以修得好的哟.

网友:
上家不会修搞坏屏了。

网友:
这机器坏的多了我直接交换了

网友:
交换干什么啊,这个主板除非烧的实在没办法了,一般都能修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指的是屏线吗,还是其他什么线
就是屏线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提醒,不过你遇到的客户真是耿直!

网友:
万万没想到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佩服

网友:
如果客户不好说话还得说你技术不到家 啊 上家是不是3板斧完事 能好就好不好就算了

网友:
应该得感谢上家没有干报废

网友:
做维修,,就是个思路啊!上家估计也是新手,,,

网友:
手上有B460的铁壳换了还是返复重启没插屏线,遇到过几台都 没修好

网友:
有的时候客户催的急 容易让维修人员使用三板斧

网友:
排线坏 没有替换的 还真不太好判断

网友:
我见过故意搞破坏的

网友:
屏线导致这样的故障到是不常见,所以一般不考虑。或者上家也没这个排线,就没法试。就直接考虑别的问题了,给忽略了

网友:
一般烧焦的话都会有味道的,看来上家真的是很粗心啊

网友:
是商家做了手脚吗,直接把屏线都弄烧了吗

网友:
关键现在上家不见得给的都能让搞好的

网友:
屏线短路了吧

网友:
高手啊高手啊高手啊

网友:
细节在于你的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