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Omni 105 PC一体机卡Windows图标

楼主(2016-06-02):
惠普Omni 105 PC一体机卡Windows图标那里,一开始就用MHDD扫了硬盘有坏道,以为换个硬盘就好了,然后把好的硬盘装上进PE做系统,系统狗完了,重启到windows图标那里我想这下肯定好了,没想到等了五六分钟还是停在那里,不是吧,脏话。。。。。。。。。。。。怎么会是这种diao样,只能把机器折开看了,拆开看到了NH82801GB的南桥,因为这种南桥是台式机上用的最多的,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后来果断把NH82801GB南桥拆了,找了个主板上的换上,BGA过后几分钟,开机到了widows那里,哈哈,已经过去了,等进了系统,U口全部不能用啊,老天。。。。。。。这是要玩我啊,这个南桥主板上已经被我拆完了,只能在TB上定了一个,等芯片回来,装上主板,开机OK,全部功能正常,此机就这样修复了,希望兄弟们加点分,没分了,发贴不容易,谢谢

网友A:
82801gb 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一体机  板子 材料都用的是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2801gb 比较容易出问题

是啊 ,这破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这破桥。。。。。。

是啊  g41 g31 很多桥坏的

网友C:
USB口不好用    可以试着把桥再加焊一遍   没准有惊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口不好用    可以试着把桥再加焊一遍   没准有惊喜呢

桥主要是旧主板上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桥主要是旧主板上拆的

寻也有可能是没焊好呢   哈哈  我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寻也有可能是没焊好呢   哈哈  我猜的

有可能哈   管它的  好了就有钱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