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R2.0 编程器刷不了

楼主(2016-06-02):
华硕P8H61 R2.0 编程器刷不了。官网下载的.CAP直接刷上不开机·论坛上说删除800以前的也试了·不好使·

网友:
找备份的bios  或者x宝买一个

网友:
难道是低电压的bios芯片

网友:
从论坛上找程序刷啊

网友:
感觉华硕主板的BIOS比较少出问题吧    或许不是BIOS问题么

网友:
直接买个代刷的BIOS,应该有的

网友:
如果是500p编程器,直接在文件地址填800即可。

网友:
华硕有些主板  删除 前面的  800 也就是 2048 好像不行 刷完  可以跑马亮机   但是   卡B2 我  碰到好几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