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指示灯黄色长亮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6-06-02):
三个指示灯, 分别为电源, 电池, 系统.
两种颜色, 黄色, 绿色.

现在系统灯始终不亮.

安装电池并且连接电源适配器后:
电源灯黄色长亮, 电池灯先是黄色长亮, 然后是绿色常亮.

去掉电池并且连接电源适配器后:
电源灯黄色长亮.

按下开机键后:
电源灯变为绿色, 然后闪一下, 再变为黄色.

估计电池正常, 为电池充电正常, 是供电模块坏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子你也不说

网友:
什么型号号的,电流多少,是开机不显示,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士维修吧

网友:
天那,是什么本,什么型号,……什么都没有

网友:
  谁能回答出来 我佩服

网友:
送修吧,一般的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