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2的一体机显卡坏的真多

楼主(2016-06-02):
苹果质量是刚刚的,只是因为一体机空间散热不行,开机内部能达到80°。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然后呢    楼主  你什么意思    显卡容易坏  是因为 这款机器  显卡是 AMD 的  吧  本身发热量就大    再加上散热不好  就容易坏显卡    显卡坏了 会导致 开机不显示吗 ?

网友(2017-07-30):
温度高才好,要是不坏了,做维修的就得失业咯

网友:
温度高了就坏了,我们才有活呀。…………。…。…。…。…。…。……

网友(2017-08-31):
我自己用的一台  LOL  温度  85°。。。

网友(2018-05-03):
今天来了一台A1312.苹果系统进度条后就一直白屏,用苹果U盘启动后也是进度条后一直白屏。WIN系统正常。显卡驱动也能正常安装,只是跑鲁大师的时候显示帧数非常低。温度80+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9-10-07):
这机器外壳太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