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只有图纸小的元件(电阻、电容)没有编号了

楼主(2016-06-02):
像有块GA-78LMT-S2,跑C1,内存主供电1.5V正常,VDDSPD也有3.3V,系统管理总线信号0V不正常,只有图纸,电阻电容都没有编号了…………怎样快速维修?

网友:
找位置图啊

网友:
也没位置图,修多了跑跑线路。一半靠猜呗!

网友:
没有位置 图   只能跑线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
GA-78LMT-S2跑C1,论坛很多人说将这个板CPU座旁边的小八脚IC编号为DU3直接拆掉就会好,是通病,但我这个不急着修好它,是要知道个为什么,这个才是重点.下面图是实测数据,请高手们分析分析

网友A:
GA-78LMT-S2跑C1,论坛有人说将DU3直接拆就好了,是通病。下图是实测数据,请高手们分析分析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A-78LMT-S2跑C1,论坛有人说将DU3直接拆就好了,是通病。下图是实测数据,请高手们分析分析为什么

这个是基准电压调节芯片,在系统工作后,通过系统总线与南桥进行通信,如果它坏了,会拉低系统总线电压,

总而言之,工作在系统总线的芯片,一旦损坏,总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拆掉它就能正常工作。

这样解释还有疑问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基准电压调节芯片,在系统工作后,通过系统总线与南桥进行通信,如果它坏了,会拉低系统总线电压, ...

呵呵……拆掉不会影响到时序吗?是想了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不是为了把板弄好就过了。是它坏了,正常时是怎样个工作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拆掉不会影响到时序吗?是想了解一下它的工作原理,不是为了把板弄好就过了。是它坏了,正常时是 ...

BIOS程序或者系统程序通过系统总线控制它,可以动态调节各个基准电压,从而达到动态调节各输出电压的目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动态超频超压,去掉它,只是不能动态调电压而已,对主板正常工作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
找点位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