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5VDUAL 和 ERP

楼主(2016-06-02):
看了徐总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3643-1-1.html
5VDUAL 产生原理

徐总没讲这里的 SLPS3和Q54 Q55 起什么作用呢

没有上电前 只有ATX 电源输出的5VSB

是不是 SLPS3低电平 控制Q54 截止 Q55被5V SB 上拉导通 把两个比较器393输出端 拉成低电平 提供到地的回路
而不是输出端 通过393内部到地
P2003ED P沟道MOS管 5VSB 电压从3脚S极流到2脚D极 产生5VDUAL
上电后有了VCC 和+12V 两只393 正大与负输出高电平

SLPS3控制Q54导通 Q55截止 393输出不能到地
输出脚悬空 相当于输出端被12v 通过电阻上拉成 高电平
Q69 P沟道MOS管就会截止
Q53 N沟道MOS管 就会导通 电压就会从2脚 D极到 3脚 S极
此时电压是从 5V DUAL 到VCC
5V DUAL 是怎么转换而来的呢

这个电路 用1个P沟道MOS 和1个N 沟道MOS管 是不是为了 上电前后的切换5VDUAL的
用两个比较器 是不是为了 增强驱动能力

电路中SLPS3控制Q54 和Q53 是不是为了 锁定393输出端的  高低电平状态

5VDUAL电压也没有反馈 是如何调整的呢

网友:
受益匪浅  不错

网友A:
你是怎么想的,“Q53 N沟道MOS管 就会导通 电压就会从2脚 D极到 3脚 S极”

这种事你也能想得到,Q53导通以后,等于一个打开的门,电流从高处往低处流,VCC在3脚上,高电压在VCC这边,2脚已经没有电压了,你说电流往哪边流

还能够倒流回来,想笑死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想的,“Q53 N沟道MOS管 就会导通 电压就会从2脚 D极到 3脚 S极”

这种事你也能想得到,Q53导通 ...

哦 原来是这样 多谢指点

网友B:
厉害厉害。不止分享了维修经验。还教被人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不止分享了维修经验。还教被人怎么修

论坛高手多啊  按不懂啊 就来请教高手的

网友:
ERP如何工作插上电源产生5VSB

5vSB 转换产生5VDUAL 供电

5vdual转换出3vdual 给桥提供待机电压VCCSUS3-3

5vSB 经过1117转换出3VDUAL_PCH

3VDUAL_PCH转换成IO 供电

3VDUAL_PCH替换电池供电

上拉IO的-5VSB_CTRL

上拉开关针

上拉IO的开关针信号

按下开关

到io

IO发出-5VSB_CTRL

经过电路转换

ERP信号来自IO

和桥发出的-DEPSLP深度睡眠指示信号

一起控制

DEPSLP控制RSMRST

桥收到IO发送的RSMRST信号

rsmrst经过3VDUAL上拉

到桥

桥的DPWROK信号变为高电平

桥等到IO发的送开关跳变信号

桥输出高电平的SLPS3

到IO

桥发出持续的低电平PSON

ATX电源输出各路供电
+12v经过Q53输出5VDUAL

5VDUAL 短路保护

DEPSLP信号来自桥

ERP信号连接IO

带ERP的主板
是触发开关后 IO控制 产生3VSB 5VSB 待机电压
这板子直接插上ATX 电源 就会产生3VDUAL待机电压
请教
ERP 是如何工作的呢?
IO是如何通过-5VSB_CTRL信号控制产生3VDUAL 5VSB 电压的呢?
5VDUAL 短路保护电路工作原理?
-DEPSLP 和5VSB_CTRL 是如何控制5VSB的?

网友D:
现在主板都没有修的了,一块2手的才80元,也就笔记本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主板都没有修的了,一块2手的才80元,也就笔记本还行

也不是这样讲吧
一般小问题 客户还是会修的 几十块钱的
不会都直接换全新的吧
二手的 有的客户不一定愿意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