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 开机150mA pp1v8 2.3v电源换了还一样

楼主(2016-06-02):
iPhone5s  开机150mA    pp1v8  2.3v  U7电源换了还一样.

手机高手来解答下。

网友:
修苹果手工要求高

网友:
不像笔记本

网友A:
苹果典型的漏电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典型的漏电门

2.3v是其它电压加到1.8v  还是电源ic输出2.3?

网友:
电源供电的电压是正常吧,电源芯片周边看下

网友:
看下供电的电感,电容,小零件

网友:
断后级,看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B:
PMU换过,那就是1.8V反馈这个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U换过,那就是1.8V反馈这个线断了

没断的,吧PMU拆了量FB连接正常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
不是电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