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的华硕M4N68T-M LEV2

楼主(2016-06-02):
台式机主板,型号 ASUS M4N68T-M LEV2。
今天楼下报上来一个台式机 还有个显示器。说看看台式机还能修不,修不了就换主板,客户的 比较着急。
行吧  先看看主板 看看情况

好吧 不跑码。这主板有好几个通病的什么822 COM口IC等。把通病从我主板过滤了下都没解决。

  慢慢来吧 测量下主板各个供电,
  内存 1.5V 正常
  CPU主供电0.99V 正常
  CPU vdda供电 2.5V正常
  总线供电 1.21V 正常
  桥供电 1.5V 正常
  只查了这几个 都挺不错的。时钟 复位?测量PCI A15脚3.3V b16脚1.63v也正常。。
  供电 时钟 复位都差不多有了。。我们这都是一修机器,不应该有很大的问题才对。难道是BIOS。。找库存的时候找到了个好的一模一样的板,对调BIOS 还是一样的问题。排除BIOS。。
  晕,,看来是要搞不定了。。
  对着主板 看一看 没腐蚀 烧焦的地方。摸一摸 也没有明显发热的芯片。拍一拍主板。。。呃呃呃额额 跑码了。。难道真有虚焊的??
  压一压桥 不管用,压一压cpu座不管用。。摸了半天 才发现当摸到32.768的时候 才开始跑码。看来估计就是这里的问题。测量下两个引脚的对地值 都是780左右。相连电容也没问题。仔细瞅晶振的两个引脚有点灰,加焊试试看。不顶用。测试下波形吧 。。打了好几次波形 都没出来(最后换号的晶振也是打了好多次才有一次比较好好、看的波形)。不管了 换一个试试看吧。。拆了旧的加电看看。。(为什么能开机呢??有点晕)。装上好的32K.
波形出来了

   插上 风扇 CPU 内存 跑马卡 。加电 触发 已经可以跑码了

加电测试多次 都没问题。解决。图片都是修好拍了。修前的测量图片就没拍了。凑合看吧。。有分的话 麻烦加点分。感谢!!

网友:
amd 无奇不有

网友:
晶振坏不多见!

网友A:
这个32.768的晶振   好像也是通病 吧  我也修过这个换晶振就好的    也是摸晶振就跑码

网友:
AMD的板子RTC容易造成挡代码。看来晶振也会造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32.768的晶振   好像也是通病 吧  我也修过这个换晶振就好的    也是摸晶振就跑码

恩 也许吧 我们这边主板维修不是主流了 没人会仔细的研究搞电路维修了。所以主板维修的经验我还是差很多的

网友:
我前几天一块GA的 换了晶振后隔天又是不行 最后把晶振 电容 电阻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也许吧 我们这边主板维修不是主流了 没人会仔细的研究搞电路维修了。所以主板维修的经验我还是差很多 ...

华硕早期有一款板子 就是这个晶振 一摸就跑码通病   后期的好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