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闪屏,花屏求助

楼主(2016-06-02):
华硕P8H61-M LX3 PLUS闪屏,花屏求助,CPU电压都有,内存CPU都换过,用独显就正常显示, 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vga口的的阻值打下看看

网友:
最好先查下行列同步信号!在VGA口边!

网友:
查VGA阻值 看看对不

网友:
修好了,开始量行场信号对地阻值都正常就没在意,用示波器量一下不正常,换掉VGA边上2个小6脚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a口的的阻值打下看看

修好了,行场信号不正常

网友C:
请教下这两个小六脚的作用是什么,学名叫啥?

网友:
和USB口边的一样,直接去掉也可以,是防静电芯片

网友:
这个也可以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行场信号不正常

修好 就行啊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集成显卡在CPU里面的,你看看CPU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这两个小六脚的作用是什么,学名叫啥?

好像是防止静电的2级管,图纸里有

网友:
行场 信号不正常 是  接口坏了  还是信号转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行场信号不正常

行场不对正常的话不是不显示吗。。这个是二极管吧防静电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块G41集显变色  也是这个小6脚引起的

网友:
场信号有问题

网友:
那两个芯片影响的行场信号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