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02):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无线网络也逐步发展起来,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有网络可用,但平时大家使用无线网络的时候,可能经常遇到连接不上的情况,那么无线网络连接不上怎么办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分析一下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原因:

  1、无线网络密码输入错误

  我们一般都是使用无线路由器连接上网的,遇到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情况,首先一定要检查无线网络的连接密码输入是否正确。密码不正确当然就无线网络连接不上了。如果是无线密码输入错误时,要查找无线网络的密码,必要的时候路由器要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无线密码。

  2、路由器DHCP服务器未开启

  如果路由器密码输入正确,无线网络还是无法连接的话,我们需要检查无线路由器的DHCP服务器是否开启,如果没开启,我们就无法获得正确的IP地址,也就无法连接网络。如果无线路由器的地址池满了,也会造成无线网络连接不上,遇到这种情况,建议大家直接重新启动路由器,再尝试网络连接。

  3、无线网络配置错误

  无线网络配置错误也会造成无线网络连接不上,我们使用无线路由器上网,网络的连接必须是自动获取IP地址,以及自动获取DNS服务器地址,如果配置有问题,我们就应对其进行更改。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解决方法:

  1、在连接无线网时,出现“Windows无法连接到热点”提示时,表示输入热点验证密码错误。右击无线热点,从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项,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 图1

  2、在弹出的界面中,输入正确的“网络安装密钥”,尝试再次连接该热点WiFi网络。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 图2

  3、如果无线网络连接失败时,我们需要从网络管理员那儿重新获取“无线路由器分配IP地址”的方式,然后进行以下设置。点击任务栏右下角的“网络图标”,选择“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 图3

  4、在弹出的界面,点击“更改适配器设置”。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 图4

  5、在弹出的界面,右击“无线网络”图标,选择“属性”。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 图5

  6、在弹出的“无线网络连接 属性”界面中,选中“TCP/IP”项,点击“属性”。如图: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 图6

  7、根据网络管理员所提供的“自动获取IP地址”或“手动设置IP地址”进行相关设置,最后就可以正常使用WiFi热点访问互联网络了。

无线网络连接不上 图7

  以上是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的详细介绍,通过以上设置,无线网络连接不上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我们就可以正常上网了。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

网友A:
很不错的入门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入门教程!!!

能帮助用户快速查找问题

网友:
又学到两招了,谢谢你啊

网友:
第7步,没有网络管理员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