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z-5423不触发

楼主(2016-06-02):
Dell Inspiron 14z-5423,版号11289-1,怎么都不触发,开关有电压,按了有跳变,EC换了,测量的RSMRST#没有跳变,一直有3.3,PWRBTN#也是没有跳变,一直都是3.3  这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ec的问题多

网友:
ec条件满足就换ec吧

网友:
没coms放电试试,刷个BIOS试试。

网友:
pwrbtn没跳变一般都是ec条件问题

网友:
rsmrst3.3正常的   测测ec其他条件  bios

网友:
PWRBTN#没有跳变,直接短接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过几台不触发,刷BIOS好的

网友:
这个BIOS我经常刷的,确定是好的

戴尔独显BIOS 板号11289-1 D壳14z-5423 显卡216-0833018 4显存.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