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1T 不加电

楼主(2016-06-02):
Z61T 不加电 插上电源 待机000 测量主板主供电 正常19v 3.3 5V芯片工作条件正常 开机也有 就是不触发 芯片换过 没有量出短路 还有什么没查的吗 ?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把待见条件都检查一边

网友:
换南桥 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老机器了 查下35v滤波电容吧

网友:
查ec 时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