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版号为:X555LD MAIN BOARD REV.2.0

楼主(2016-06-02):
华硕版号为:X555LD MAIN BOARD  REV.2.0有哪位同行手中有这板子 帮帮忙替我测试下图中第三颗电阻的大小第一和第二个为0欧 这颗电阻连接了显卡芯片9脚  由于掉件了  在此感谢兄弟咯!!!点位图没有标注阻值的大小

网友:
LZ手机可以编辑图片  你用记号笔

网友A:
显卡供电芯片TON引脚,接公共点转过来的,一般用100K-几百K

网友:
100K,ton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芯片TON引脚,接公共点转过来的,一般用100K-几百K

谢谢  换个200K试试

网友:
有点位 找图纸啊。。点位上不是有位号么

网友:
LZ真是厉害。。。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