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有电压无波形

楼主(2016-06-02):
板号:LA_4902P
示波器型号:DS1102E
南桥:HM55

现象
集显供电出了,CPU寻址,BIOS有波形,内存上排阻有波形 ,SM有波形,电流1.4A多不掉,估计都能亮屏,内存条件除了时钟都正常,内存时钟有电压,用示波器就是抓不到波形,示波器换了不同电压和频率就是抓不到内存时钟波形,
CPU和内存确定良好,内存在其他的板子上,就能抓时钟波形,在这板子上测不到内存时钟波形

请问下,是不是有的板子就是这样,还是我没有修好,因为没有屏不知道是否亮机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EDP接口,测不到的

网友A:
时钟和数据只有时钟没波型吗!那你顺着时钟找上去看看转换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和数据只有时钟没波型吗!那你顺着时钟找上去看看转换管啊!

内存时钟直接由CPU发出来的

网友:
外接键盘试试   数据脚有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时钟直接由CPU发出来的

直接吗!中间没东西吗!

网友:
外接键盘看大小写灯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吗!中间没东西吗!

中间没有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