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6-06-02):
联想B460待机短路,电阻换上还是没有待机,待机芯片51123,13脚没有电压,把13脚隔断,电阻有分压出来7V. 待机芯片换了也没有啊,换了两个了。

网友:
看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打下阻值,看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A:
此本子搞好啦,我断开13脚EN0,直接接5V

网友:
EN0"主开启输入,悬空时:开启线性和准备开启两路PWM,   主要看ENC是否有高电平输入
接地时关闭芯片"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无待机电流,分压电阻R376开路,换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本子搞好啦,我断开13脚EN0,直接接5V

这个开启信号不是3.3吗     是5V吗

网友:
线性电压有没有出来啊

网友:
13脚没电压,先修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