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E14AA12T开机进系统掉电发现新大陆了!!

楼主(2016-06-02):
昨天来了一台索尼SVE14AA12T开机进系统掉电    风扇狂转  没几分钟就掉了   我把硬盘拔了 再开机不掉电了 ,心理想刷个bios先试试看,后来我看了许多帖子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刷bios 干南桥的 ,也有的说是显卡问题,我找了个bios刚想刷我们这的师傅看见了  说你这是不是开机进系统风扇狂转然后掉电啊  !我一听对呀,然后他说我之前遇到过两台这样的机器 无论怎么修板子都不行  后来没辙换了风扇就好了 。幸好师傅提醒了一下  不然又要走好多弯路了,所以今天就换了风扇  果然不掉了。这些 老师傅的经验跟你们分享一下,希望以后再遇到这样情况,不要走弯路了 .还望各位师兄弟加点分!!谢谢

网友:
正好手里有一台 试试看看!

网友A:
索尼的风扇有的改了都不行,改常转照样调,就是要换。没办法。

网友B:
只发现新大陆吗  没发现非洲吗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刷BIOS

网友:
SONY的机器现在大部分是BIOS问题

网友:
风扇不转 温度高 肯定断点了。。

网友:
不会是转速不够了吧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发现,简单屌爆了

网友:
原来是风扇坏了呀

网友:
风扇故障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索尼的风扇有的改了都不行,改常转照样调,就是要换。没办法。

红接USB5V、黑接地、其他线不要、不就改不了么

网友C:
估计是风扇的导热片不导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发现新大陆吗  没发现非洲吗

说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风扇的导热片不导热了

不是散热片的问题   风扇狂转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啊,下次遇上就有钱了!

网友D:
今天修的一个台式机,开机十多秒自动关机,USB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修的一个台式机,开机十多秒自动关机,USB短路,,,

可以可以可以

网友:
这台机器好像断开独显,进系统也不会掉电

网友:
好像dell有一款也是掉电换风扇就好

网友:
温度高了自然狂转,怎么一开始不考虑散热问题,而去干桥呢

网友:
大哥这是通病嘛

网友:
索尼这个机器不按常理出牌啊搞得跟ibm希望复杂

网友:
经验真是无穷大呀!!!

网友:
我也看到过怎样的问题,风扇并没有狂转,但就是掉电,换了风扇就好了,估计是风扇老化了,转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哥 拜托  风扇狂转   你认为转速能达不到么

那怎么解释风扇坏了,我是菜鸟,很多不懂,求解

网友:
经验很重要  边修边学

网友:
还有这样的?真奇葩

网友:
应该说是风扇转速不正常,引起主板保护掉电?

网友:
为毛乱转还是掉电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是换原装风扇吧。

网友:
索尼机器对风扇也挑的狠

网友:
估计风扇的电路有回路作用···影响了温控芯片··

网友:
还是经验丰富好些  也许是风扇转速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