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升级cpu不亮机

楼主(2016-06-02):
Acer4738版号:DA0ZQ9MB6C1, 用p系列的就可以。换i3和i5就不亮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主板兼容性问题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了

网友:
刷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怎么会有这回事? 不可能吧

网友A:
确定换的都是第一代的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换的都是第一代的U吧!@

确定加肯定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可能时兼容性问题   试试其他i系列cpu

网友:
会不会是不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