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接下来怎么搞

楼主(2016-06-02):
原故障是开机不显   刷BIOS之亮了  结果进桌面时重启   换硬盘   灰屏   进pe有时候能进   有时候不能    本来以为显卡   断其供电  故障依旧    求大神解答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为啥   独显断电  用集显不一样那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AMD的有些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改集显不是断个供电就好的,要改动的地方很多,有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