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K43LY REV3.1 PM_RSMRST#被拉低一例

楼主(2016-06-02):
故障现像:同行送修机器第一次可以触发开机显示,关机断电后再怎么按也没有反应 放几个小时又可以开机拆机修吧 测EC PCH 的开机条件 +3VO +5VO 没有问题 开关接PWR_SW# 3.3V   LID_SW 3.3V 查EC吧 3PIN +3VA_EC 3.3V   14PIN EC_RST# 3.3V  17PIN LIDSW# 3.3V    56PIN PM_PWRBTN# 0V 这个信号就不正常了 正常为3.3V  此信号可以暂时不用管它先,后面EC条件不正常也会被拉低     67PIN SUS_PWRGD 3.3V  112PIN PM_RSMRST#0V 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边了,   此信号到RN3005的6脚  R2218的2脚  测R2218的1脚 PM_RSMRST#_pch也是0V  PM_RSMRST#_pch还送到D2202的确2脚  D2209 的2脚 桥的E22 C21脚    继续查来源PM_RSMRST#_pch通过D2209到ME_AC_PRESENT_PCH  测D2207的2脚有3.3V 源头找到了 拆掉R2218 PM_RSMRST#_PCH 电压出来了 装好电压又没有了,这样子看来是EC坏了还是BIOS有问题 还是先BIOS吧,写了一个也是一样没变化 ,继续换EC吧,还是一样子的问题 修到这都有没有什么思路了,后面想了想如果3V 5V的PG不正常会不会吧PM_RSMRST#这个信号拉低呢,老实的查3V 5VPG吧, SUS_PWRGD 是3.3V的PG 有了     查5V 的PG 果然有发现  5V PG 经过PR8123 PR8124 分压得到3.3V电压送到EC81脚+5VSUS_PWRGD  这个信号难道是忘记测了,+5VSUS_PWRGD有3.3V 电压 PM_RSMSRT#也有3.3V电压了 怎么开机都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很好呀

网友:
倒是弄个图啊

网友:
都不拍张图

网友:
虽然都是文字,但是我还是看懂了,楼主分析的倒是蛮到位的,难道有图纸吗?只有点位的话要花时间这样去分析可是要花不少时间啊,楼主的功底应该也是不错的,发帖子要是可以附带照片那就更好了,期待楼主下次更完美的帖子

网友:
第一次发这样的贴有什么不对的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远程的学员理论知识都如此的扎实,佩服佩服

网友:
图片  图纸  发我们啊

网友:
这帖子看的好累,分个段弄个图咯

网友:
具体在板子上是怎么修的呢没有5Vsus-PWRGD 的3.3V 从别的地方飞线借的电吗

网友:
没有pg信号rmsrst没出来

网友:
怎么和图片一块儿发呀我还不会发图片

网友:
楼主发的这个要懂的人才能看的懂

网友:
有图一起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