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19l 短路

楼主(2016-06-02):
戴尔pp19l  通电正负极短路  U3八脚mos管 严重发烫    请教下各位大侠

网友A:
你看哈是N沟道还是P沟道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哈是N沟道还是P沟道就可以了

4435B  网上查了是P沟道的

网友:
有短路的元件吧

网友:
负载还有短,烧机吧

网友:
有负载短路了,查查后面的

网友:
短路要学会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