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被过滤*的BGA 焊接结束时 机器会震动 轰轰轰的

楼主(2016-06-02):
请问大家一下  *词语被过滤*R5830的BGA 真空泵 噪音大怎么回事呢?我的是*词语被过滤*R5830的BGA,就是焊接结束的时候,整个机器会轰轰的持续两三秒钟,轰轰的,害怕影响焊接效果?问了下售后的  售后的也没说出个明白  来 在此请问下大师们 究竟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没遇到这种情况    不影响焊接效果的可以不理

网友B:
桌冒不好啊,很容易做坏芯片,垃圾BGA

网友C:
真空泵工作应该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这种情况    不影响焊接效果的可以不理

就是焊接曲线跑到220S后,按停止 后 机器会震动 2到3秒,因为这个时候温度高,锡球已经达到焊接的标准了 任何的轻微震动 都会影响焊接效果  ,最后给售后打电话  他们说 可以把真空泵取掉,最后 拆开机器 把真空泵的24v供电给断开了  ,再开机 测试 发现并没有出现那种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桌冒不好啊,很容易做坏芯片,垃圾BGA

我也觉得是 真空泵现在只是稍微的在震动 只会越来越严重的  最后 问了下客服 ,他们说可以取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空泵工作应该正常

工作到正常 就是声音大 ,还有整个机器都会震动的  害怕以后越来越严重 就取掉了

网友:
去掉吧。我的早吧线 拔了

网友:
晕   风扇在吹风啊

网友:
冷却你的主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焊接曲线跑到220S后,按停止 后 机器会震动 2到3秒,因为这个时候温度高,锡球已经达到焊接的标准了  ...

恩  能正常使用就好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好

网友E:
没过保就去保。最好用【迅维】的,用几年了,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能正常使用就好

嗯,就是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过保就去保。最好用【迅维】的,用几年了,还是好的。

当时看在电脑城看老板用的。就买了 早知道迅维有货的话,就买迅维的了

网友:
风扇不行了吧  或者 真空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