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431不充电

楼主(2016-06-02):
接到一台联想E431不开机,打开一看进水了,进到电源小板上了,把水渍清除后,正常开机,发现不充电,开始测量,  芯片的条件,1 2 PIN为19v,3PIN为0v,4PIN为4v,5PIN为0v,6PIN为2.6v,7PIN0.42v,8PIN为3.3v,9PIN为3.3v,10PIN为0.8v,11PIN为5v,12PIN为1.8v,13PIN为1.8v,14PIN GND ,15PIN为0v,16PIN为6v,17PIN为6v,18PIN为1.8v,19PIN为1.8v,20PIN为19v,这些电压都正常吗?还有电池接口电压1 2 脚为1.9v,3 PIN4PIN为3.3v,5PIN为0.3v,
求助一下,这些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A:
18,19脚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19脚 。。。。

这两个电压不对吗?

网友B:
芯片换过试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换过试了没有啊!

换过了, BIOS也刷过了,这个机器的EC带程序,不敢乱换

网友C:
系统下能否识别到电池?电池接口BATT_TEMP不正常,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下能否识别到电池?电池接口BATT_TEMP不正常,换个电池试试

系统可以认到,就是显示未充电,还有就是把电池拔掉,系统还是显示未充电,插不插都一样,这是咋回事?

网友C:
拔掉电池后,BATT_TEMP电压多少?
还有就是把电池拔掉,系统还是显示未充电---EC误判电池的存在,查电池的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掉电池后,BATT_TEMP电压多少?
还有就是把电池拔掉,系统还是显示未充电---EC误判电池的存在,查电 ...

拔掉电池电压是3。3v,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下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   搞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