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Rer:2.00开机进CMOS提示+12v偏高至+24v

楼主(2016-06-02):
分析:测试CPU供电上管实测是+12v正常,刷写了BIOS故障依旧,那只有检测电路出问题才可能会这样。也在论坛上搜索了这方面问题,结果还真有这回事,检测电路出问题。下载好这个点位图,实测了一下+12V的检测电路串联电阻OR12一端电压是+12v,另一端是+2v,正常情况检测脚的另一端应该是+1v才算正常。由于手头上有一模一样的料板,直接更换OR12电阻解决。说明OR12电阻变质,造成串联分压出来的电压偏高,修好之后我把两个串联电阻全都拆下来实测了一下,正常分别应该是OR12:11K左右哦、 OR15:1K左右。提醒朋友们载路量的话两个电阻测不出正真的阻值的。还有的朋友说+5V偏高的情况,其实都是检测电压不正常,只要想办法把检测脚降到+1V,我想应该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有两种方案解决电压偏高这个问题。
总结:1:更换串联分压电阻OR12(11K欧姆)达到1V即可。
         2:拆掉OR12和OR15 ,然后把OR12检测脚O_12V_IN飞线到OR19脚O_5V_IN

网友A:
有这个板的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板的图纸么

华硕板子没有图纸  只有点位图

网友:
楼主把图纸分享下

网友:
那个电阻处  没有进水吧     电阻变质  华硕的822  又延续到了小电阻上面啦

网友:
这个显示电压偏高是老生常谈了,不过楼主有心了加分鼓励。这个一般都是分压电阻造成的

网友:
你这个修好要多久时间

网友:
呵呵,果真是高手,小生佩服!